楼主(2022-09-07):
请问这样用继电器控制继电器,有什么不妥吗?

网友A:
这个是很早以前的标准做法,就算你用晶体管输出的PLC,你可以安装一个标准的继电器模组,这样相对来说,PLC的输出点很少坏
如果你的PLC,本来就是继电器输出的,只要你的控制对象(接触器)不是非常大,可以不经过中间继电器,但是如果接触器比较大,由于接触器的线圈比较大,线圈接通瞬间,电流比较大,那就最好再经过中间继电器的过度,保护PLC的输出点

网友B:
在一个财大气粗的化工厂,甚至还见到了DI点做继电器隔离的,问其负责人,答复:我完全不信任底下那群吊儿郎当的电工,做了隔离,哪怕把380V的电接进去,只是炸一个继电器而已,拔下来换上去立马解决问题

网友C:
如果PLC的继电器容量够用再加一级继电器,那么不妥的就是增加了成本。

网友D:
没什么不妥

网友E:
大部分输出模块或者CPU输出部分都是公用1个或者几个公共端,如果有不同电压的负载控制,就必须要用中间继电器了

网友F:
回复 网友B:
我也看到过这样的案例,是用AC220V作为输入点,然后继电器隔离到PLC输入。最开始也是疑惑,最后问了才发现这样的设计在这样的厂可靠性巨高,十几年都没有出过问题。有些看起来挺奇怪的措施,其实都是些特有现场经验的工程师搞出来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我也看到过这样的案例,是用AC220V作为输入点,然后继电器隔离到PLC输入。最开始也是疑惑,最后问了才发现这样的设计在这样的厂可靠性巨高,十几年都没有出过问题。有些看起来挺奇怪的措施,其实都是些特有现场经验的工程师搞出来的。
如果信号是AC220v等,与PLC联系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继电器转换

网友G:
我遇到s7-300的plc直接控制电磁阀的,还是一线大厂

网友A:
回复 网友B:
这个应用法太常见了,只不过为了节约成本现在少了而已

网友H:
没有不妥,加了防止烧PLC输出点,建议都加上继电器,而且这也是比较常见的作法。

网友F:
回复 网友D:
恶劣环境下,一些干接点信号选用AC220V比DC24V可靠性高些,所以选择用AC220V作为输入。

网友I:
还是用继电器模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