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9-07):
接触器式继电器与中间继电器到底有啥区别?

网友A:
触点电流大小不一样

网友B:
估计是楼主看到西门子的中间继电器才会有这样的问题的

网友C:
接触器式的可以挂空气延时头,普通中继就不行了

网友D:
接触器式的触头容量大一些

网友E:
接触器式继电器---接触器?

接触式继电器(contactor relay)与电磁继电器工作原理是相同的。区别在于:电磁式继电器接通控制线路,电流小,无灭弧。接触器接通用电设备,电流大有灭弧装置。接触式继电器就是用于接通控制回路,但触点采用了灭弧罩等类似接触器的技术,所以叫接触器式继电器。
看图片,与接触器还是有区别

接触器分为 交流接触器 (电压AC)和 直流接触器 (电压DC),它应用于电力、配电与用电场合。. 接触器广义上是指工业电中利用线圈流过电流产生磁场,使触头闭合,以达到控制负载的电器。. 中文名. 接触器. 外文名. contactor. 所属学科. 物理. 所属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