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9-07):
   今天修了一台艾默生EV2000的变频器,客户告知机子坏了,什么故障不清楚,静态量了一下整流桥和逆变模块,没问题,准备上电,一上电,接触器吸合后嗡嗡响,面板显示E019(电流检测故障),开始拆机修接触器,检查驱动板,发现驱动板和主板连接的线排腐蚀的很厉害,处理过后再次上电,接触器没问题了,面板显示50.00,按启动按键,报警E010(功率模块故障),头有点大了,再次拆机,重新检查驱动板和模块,都没问题,把线排的接头再次处理了一下,上电显示50.00,按下启动,开始输出了,三相很平衡,带电机也没事,可断电的时候,面板先闪了E019,再切换成POFF,感觉有问题,再次上电,面板直接显示E019了,有点郁闷了,连续试了几次,有时显示50.00,有时显示E019,最后直接恢复出厂设置,之后连续试了十多次,显示都没问题了,就是最后断电的时候,总是闪一下E019,本着深究到底的精神,第三次拆机,查了霍尔,正负15v电压,都没问题,又查了主板相关的运放,还是没问题,整的我有点不会了,只能暂时先放放了

楼主:
  现在怀疑主板的问题,可手头没多余的板子,哪位大神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指点一下,感激不尽

网友A:
你怕是排线出问题了吧!换一根试试!单纯的量通断并不能排除排线问题!还有插口,干脆换一个得了!买得到的!

网友B:
是多少瓦的?我手上有许多旧机,拆块主板给你试试

网友C:
2楼顶一个。还有你可以带电机启动后小心的活动一下排线,看显示电流有没有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