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9-07):
为什么普通的小功率电磁阀还要用中继来中转控制?

网友A:
电磁阀感性负载容易损坏plc点,中间继电器隔离安全,plc贵,继电器便宜。。。

网友B:
为了将来维修方便

网友C:
为了保证系统的可靠性和维修方便,你要节约也可以不经过转换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电磁阀感性负载容易损坏plc点,中间继电器隔离安全,plc贵,继电器便宜。。。
中间继电器不同样也是感性负载?再说小电磁阀和中继的线圈功率都差不多,你这回答不准确

网友E:
因为最开始的PLC价格贵而且负载能力有点小,遇到大的负载容易坏掉,所以为了方便维修,就用继电器中转控制一下,现在的PLC负载能力都比较大了,其实没有必要再用继电器中转一下!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电磁阀感性负载容易损坏plc点,中间继电器隔离安全,plc贵,继电器便宜。。。
中间继电器不同样也是感性负载?再说小电磁阀和中继的线圈功率都差不多,你这回答不准确
中间继电器只是一个线圈负载,稳定的去吸合衔铁推动触点做轻载的机械运动。

而电磁阀除了是一个线圈负载以外,还要依靠线圈的磁力,去推动浸泡在高压空气或者有压力的液压油中的阀芯做机械运动,阀芯机械运动的阻力,取决于流体(空气\液压油)的压力差,压力差越大需要的推动力度也就越大,并且如果压力差有波动,那个需要的力度也随着波动。

所以,中间继电器和电磁阀的区别在于,一个是轻载,一个是重载。重载也就算了,如果阀芯遇到异物堵塞,那么线圈直接就是满载了。

重载和轻载的区别,说白了还是电流的区别,一个大一个小。大电流的触点拉弧和小电流的触点拉弧还是有区别的对不?所以说就会影响使用寿命了。

网友G:
起码继电器坏了客户自己换一个搞定,PLC输出点坏了要厂家上门来改点或者要换PLC,你说哪种划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