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9-08):
如题,起初一相上臂无输出,测量坏了个316j,换上以后用9v电池测试输出波形一切正常,装好接1.5kw电机后按启动,报恒速过流,复位后再启动,运行到40赫兹又报恒速过流,拔下互感器线再启动依旧过流,测量所有316j四脚都是+5v,复位再次启动,电源打嗝一次后点亮,启动依旧报过流,测量所有316j输入电源5v正常,但四脚都变成了+3.6v,是不是什么东西烧掉了?下一步应该往哪查呢?新手靠着一本咸老师的书自学,大佬们可否指点一下

网友A:
316的3、4脚是供电端,4脚是接地端,4脚有电压是不对的呀。4脚接地铜箔是否有问题?

启动后电源打嗝,一是驱动电路有短路故障,二是主电路有短路故障,三是散热风机坏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316的3、4脚是供电端,4脚是接地端,4脚有电压是不对的呀。4脚接地铜箔是否有问题?

启动后电源打嗝,一是驱动电路有短路故障,二是主电路有短路故障,三是散热风机坏掉。
多谢咸老师耐心指点,我前面说错了,是316j的6脚电压为5v,现在又出新情况了:电源正常了,316j供电5v正常,上电自检后报《参数拷贝错误》,各个插头单独插拔检查无异常,拆除新换的316j后自检无报错,我尝试了三种316j,有拆机有全新,只要装上就报错,这下更懵了,品牌是神目,型号对照官网为smv990,说明书是第三方找的

网友A:
有可能是驱动板316报警未屏蔽的问题:有些变频器上电瞬间发送一个测试脉冲,若检测模块不良,产生报警信号.
屏蔽A316报警再试,如果正常,就是这个原因了.

楼主(2022-10-19):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驱动板316报警未屏蔽的问题:有些变频器上电瞬间发送一个测试脉冲,若检测模块不良,产生报警信号.
屏蔽A316报警再试,如果正常,就是这个原因了.
谢谢咸老师,我隔天把316装上莫名其妙又好了,学艺不精也没搞清楚到底是哪里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