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9-08):
单相15A的回路用哪种继电器?用那种合适?

网友A:
25a接触器

网友B:
有低压大电流继电器 比如变频器的主回路的短接继电器,电压12V-24V 电流10-50A都有 频繁动作的建议用接触器

网友C:
直接上接触器

网友D:
交流的话,大把的选择,18A以上的接触器就可以用了,通用还便宜

网友E:
可以使用中间继电器,但是要并联触点!

最好用交流接触器如果是感性负载启动电流太大容易烧毁接触器

我有时会上继电器资缘网查资料你也可以去看看!

网友F:
用比15A大一级的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