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9-08):
如何用按钮,中间继电器和热继电器组成一个简单可靠的三相电机控制电路?

网友A:
不用接触器?

网友B:
要可靠到什么程度,缺相保护,过流保护。。。。。。。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何用按钮,中间继电器和热继电器组成一个简单可靠的三相电机控制电路?

要简单到什么程度,什么叫可靠呢?

最简单的连你上面的东西都不要,只要一个三极闸刀开关+保险丝。

网友D:
这个电路对于电机缺相保护的效果不是很好,把热继电器换成过载缺相保护继电器就可以啦,用三只继电器,a、b、c、各接一相,按按钮驱动a,a驱动b,b驱动c,c驱动电机,a用自锁。绕组断路保护就要用到互感器了。

想学习更多有关继电器知识,采购继电器,可以上继电器资缘网!

网友D:
这个电路对于电机缺相保护的效果不是很好,把热继电器换成过载缺相保护继电器就可以啦,用三只继电器,a、b、c、各接一相,按按钮驱动a,a驱动b,b驱动c,c驱动电机,a用自锁。绕组断路保护就要用到互感器了。

我有时会上继电器资缘网查资料你也可以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