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9-08):
接近开关接PLC的要不要用上中间继电器?不用中间继电器行不行?

网友A:
如果系统极性OK就不用转换。反之可以转换

频率不高用继电器,频率高的用晶体管类型的。

网友B:
接近开关可以直接进plc,注意极性。也可以加继电器,继电器的点在进入plc,灵活运用。

网友C:
可以不用,应急时用来变换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