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9-08):
PLC 输出亮了以后继电器就有了输出,但继电器上下是 220V,好像是有一根线控制的继电器这个线有电就会导通这是哪种继电器?

网友A:
应该有继电器控制的基础再搞plc控制,这是继电器的转换电压的用途。。。

网友B:
所有继电器都要有控制线
先学习一下基础知识

网友C:
还是先学一下电工基础吧!这样回很费劲的

网友D:
不是该先看看PLC的接线的部分章节么

网友E:
这是不是来给**网打广告的?一问一答的挺热闹,问的是同一个人,答的也是同一个人。还都是关于继电器的。

网友F:
建议管理员封禁下这个ID,全是继电器类似的,广告?推广?

网友G:
先百度一下什么继电器原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