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9-08):
用在设备控制中作为中间继电器使用,选哪种继电器好?有什么优缺点?

网友A:
根据实际情况选择
一般就是普通继电器
如果你的系统是DCS,又是很少遇到的报警部分,一定要选型密封,最好是镀金触点的继电器

网友B:
我用得最多的就是MY4

网友C:
欧姆龙继电器。施耐德继电器都可以。

网友D:
施耐德的呀,好用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