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9-08):
Rt刚入行问老师傅一些小白问题  请勿见怪

网友A:
你不让它断开,它会断开你就揍它

网友B:
可能线圈驱动电流偏小且不稳定,当电流变小期间,继电器断开,电流变大时重新吸取合。

网友C:
线圈没电了就断开了,不断开也不正常

网友D:
电压低,或是接线虚就断开。

网友E:
这种问题很简单的,就是电压不够了,电流不够了

网友F:
你问问题需要描叙一下使用场景,现在是什么状况,在什么情况下出现什么问题,而不是说,这个东西为什么会这个样子!
就好比,这个电机为什么没转:
1、电机是否接线了,接线是不是正确;
2、电机进线是不是有电,有电是不是符合标准;
3、电机是不是完整的;
现在的状况是:电机装好了,我踢它一脚,它为什么就不转?你来回答一下呗!

网友G:
首先要确定你的设备的工作是否正常,用钳流表测量电流是否正常。如果正常,说明你的热继电器电流选小了,热继电器工作于临界状态。比如你的热继电器的动作电流是20A,而你的设备的电流接近20A,就会经常断开。大部分热继电器的电流都有个可调范围,可调高电流值。如果已经是最大电流值了,就只能更换大一级的热继电器了。

找继电器,买继电器就上继电器资缘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