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9-08):
Rt小白刚入相关行业不了解

网友A:
原理就是电流的热效应

网友B:
你应该买本电工基础 系统的学习一下

网友C:
看看电工手册吧,最基本的知识储备

网友D:
热继电器就是过流保护。双金属片受热变形断开控制回路。现在也有电子式的。

网友E:
拆一个,这玩意很便宜

网友F:
热继电器主要用于过载保护,原理是过载电流通过热元件后,使双金属片加热弯曲去推动动作机构来带动触点动作,从而将控制电路断开实现断电,起到过载保护的作用。由于热继电器动作过程需要较长的时间,所以不能用作短路保护,只能作过载保护。热继电器的符号;新标准(92年以后):FR;旧标准:R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