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9-08):
Rt小白刚入相关行业不了解

网友A:
看看你的产品的包装盒,上面有数据

网友B:
继电器辅助点一般都可以接380,这个380是指控制回路的。相当于控制接触器。接触器的主触点才可以接动力设备。例如电机。同时选型时注意电流。

网友C:
热继电器有两组辅助触点,一组是常开,一组是常闭。我们在用热继电器进行电机过载保护时,所使用的是常闭触点。另一组常开触点就可以做为故障提示,不知道你的指示灯是什么规格,只要把它串接到热继电器的常开触点就可以了。比如说,220V的指示灯,它的线路是:电源(火)→热继电器的常开触点→指示灯→电源(零)。这样,当热继电器动作时,常开触点闭合,线路接通,指示灯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