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9-08):
Rt小白刚入相关行业不了解

网友A:
1-2-3-4都有

网友B:
找到品牌官网,搜索关键字继电器,找个样本看看就一目了然了

网友C:
看继电器上面的标注就可以了。不同型号,不一样。

网友D:
你想要1个的也有,想要2个的你加钱,想要3个的你再加钱,想要4个的你再加加钱

网友E:
多看看说明书  选型手册

网友F:
型号不一样常开和常闭会不一样多,中间继电器一般有4对常开和4对常闭的;热继电器一般有一对常开,一对常闭的;时间继电器有一对常开,一对常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