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drvi正反转

楼主(2022-09-09):
信捷drvi指令正反转正传完成后然后反转,反转脉冲发送完之后的信号怎末给到后面,都用sm1000冲突了

楼主:
反转脉冲数量是-500图片上传错了

网友A:
按流程来就不冲突了。

网友B:
正转反转都用流程看看,看你的截图正转是没有流程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改了一下程序可以正反转了,要求找完原点后自动走到a点然后按下按钮回到b点(原点位置),到b点后自动回到a点。
现在走到b点后会往a点的反方向走没有回到点。

楼主:
回复 网友B:
脉冲原点到a点是3000a点到b点(原点位置)是-3000回a点应该是3000但是会反方向走

楼主:
回复 网友A:
改了程序了

网友C:
问下,用的信捷哪个系列的。XC/XD?

从脉冲标志位使用SM1000,来看是XD系列;

楼主:
回复 网友C:
XD3

网友B:
引用 楼主:
脉冲原点到a点是3000a点到b点(原点位置)是-3000回a点应该是3000但是会反方向走

我目前的大概理解就是从原点走到a点,然后再从a点走回原点,相对位置模式。

距离就是3000个脉冲,原点到a点3000,a点再回原点是-3000。

你最好画个示意图出来,这样看的太乱了,程序没有注释,上面这段话一个标点符号都没有,程序里面有X输入,又有计数。

楼主:
回复 网友B:
什么指令可以把一个正数变成负数,负数变成正数

网友D:
加10ms延时就行了。你的程序流程SM1000下降沿,会影响到下个指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