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9-09):
请各位大佬帮忙看下 这可能是什么原因    公司有一台变压器  380V变66V   以前我们在开机的时候 17m/s   高压侧的电流 也就是交流电流是900A左右   但是现在突然 在同样的速度下 电流变成了1100A   平白无故增加了200+A的电流   低压侧的电流正常   请问这可能是什么原因  现场检查了 不太可能是因为漏电  现场检查了下 没发热的地方

网友A:
能讲详细点吗?多少容量?900A是起动电流还是工作电流?

网友B:
初级900,次级得几千安吧 正常应该5000多 负载正常,变压器不发热,那怀疑你初级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