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9-10):
现在有个构想是这样的,一个轴上装了一个绝对值编码器(0-360)轴可以正反转,但在转动的时候可能会出现干扰脉冲导致PLC接收到的数据有突变(正常正转比如 是  0-1-2-3------90--------180-------270--------359---0,而现实可能是0-1-2--50-3----90---180----270---359----0),现在想如何过滤掉这个突然出来的50,轴是圆周一个方向转的,只有在停下来是才会反转一点

网友A:
做好屏蔽噻,还有程序里在单位时间内的超过范围的跳变数据进行过滤

楼主:
这是个从0到359再到0循环的数据,我想去掉移动存入13个数据中的最大值,最小值,再算11个数据的平均值.但如里数据的前几个数据比360小,后几个数据比0大那该怎么办

网友B:
还是从根本上解决吧,先把基础的抗干扰措施做好

网友C:
多实验几次,只是出现50的跳变?
编码器是几线的?

楼主:
50是打个比方,不确定是多少值,偶尔出现,没有重复
编码器是4096分辨率

网友D:
有可能是惯性造成的测量误差,建议先从机械结构上找一下原因

网友E:
编码器和PLC是什么连接方式?

楼主:
和PLC并型连接,
在运行过程中偶尔不重复的出现突变

网友C:
4096,0-359,13个数据?
先确定接线是否正确
再回复这几个数据的关系是如何转换的

楼主:
线如果错了,编码会不连续并且是周期信的,

楼主:
我现在每10mS往一个寄存器队列(三个字)里存数据,然后对这个队列排序,取中间的那个寄存器,问题应该解决了,没有发现有突变了

网友F:
多线式的还是通信式的?多线式的绝对值编码器信号对PLC来讲就是普通输入信号,输入信号的响应要看你编码器的转速,如果出现误差,看下是不是你PLC输入响应设置太低了,低于编码器信号给定频率,因为这是绝对值编码器,所以当PLC采集到信号后,又会变回正常值,不会累计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多线式的还是通信式的?多线式的绝对值编码器信号对PLC来讲就是普通输入信号,输入信号的响应要看你编码器的转速,如果出现误差,看下是不是你PLC输入响应设置太低了,低于编码器信号给定频率,因为这是绝对值编码器,所以当PLC采集到信号后,又会变回正常值,不会累计误差
是并行多线式的12位绝对值,转速很慢的,响应时间是够了的。现场有干扰,会出现突变。我是把绝对值编码器定义成增量使用,突变如果出现在4095与0附近时有时候会造成圈数计数失误

网友C:
你当初为啥不选择360/3600的编码器,起码处理容易

现在这个应该是格雷码,要将格雷码转换成BIN码,再转换成BCD码,然后再做0-4095与0-359的变换,有一点程序错误就要找很久....
所以遇到此类问题,先确定容易查找的接线,程序....绝对确认是干扰造成

有暂时找不到干扰源或改造困难,可以试试
基于【转速很慢的】
在每个扫描周期读取一次格雷码转换后的数据,所用PLC有GRY指令就简单了,直接读取0.0-359.9=D1,用D1与先前得到的D0比较,如果大于0.5就是个干扰数据抛弃,否则D0=D1

网友G:
你是用什么办法抓取到这个干扰信号的?

楼主:
360的分辨率太低了。我这个是磁编,便宜。是二进制码。我现在是直接把队列中的最大值去掉。
我是通过触摸屏上趋式图看到的。
我是把单圈绝对值通过程序转成多圈用。突变会造成圈数计算错误

网友C:
前边在说0-359,所以用360不存在分辨率低的问题

格雷码也叫【最小误差码】,bin码会产生“尖峰脉冲”

4095-0 可以通过程序解决可能的“突变”,避开“圈数计数失误”

楼主:
我转一圈是4000米,4096刚好!您说的通过程序解决突变是什么办法,如您愿意,烦请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