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9-10):
一台佳普ZX7-315J弧焊机,开机焊接几下后,出现OC过流保护灯亮,不能继续焊接了。
该机小立板采用为3140+3525方案,基本与佳士方案相同,逆变采用16只MOS单管,24V电源采用变压器+LM317(两只)线性电源。
先查出了电流互感器次级1N4148击穿,代换后问题未解决。
检测MOS管、输出整流管、过温保护器都正常,用自制的线圈短路测试仪测输出变压器也没短路,两个NTC开机充电电阻断路也换了,两个继电器也检测了,还不行!
代换3140+3525小立板后无果,原24V电源实际输出28V,改动到24V还不行。
求助!

网友A:
焊机报OC,一般是管子坏,或者过热,检查这两方面

楼主:
未坏MOS管、整流管,未过温。

网友B:
那只有变压器可能有问题,拔了变压器插头看看保护灯亮不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