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寄存器

楼主(2022-09-10):
用电脑做主站 plc做从站 走modbusrtu协议  把数据写到寄存器  然后我后期怎么用寄存器里的数据来控制我的线路   就是控制电机电磁阀到对应的位置执行相应的动作

网友A:
如果没有PC,只有PLC,你如何控制?

楼主:
不太明白是什么意思  大佬能说详细点吗

网友B:
想怎么控制就怎么控制呗
比如某寄存器某1位为1电机甲正转,为0电机甲停
某寄存器某2位为1电机甲反转,为0电机甲停
PLC的程序不会了?那就先学做个电机甲正反转控制再说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太明白是什么意思  大佬能说详细点吗
他意思是,没有电脑没有通讯,你是怎么控制的?你那样能控制,加上电脑就不会了?

网友D:
某个位置1就执行,0不执行

就是这么简单

楼主:
明白了  感谢各位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