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9-11):
某工厂的公用工程房共有四台冷冻机:约克冷冻机(制冷量851KW)、1号日立冷冻机(制冷量409KW)、2号日立冷冻机(制冷量409KW)、3号日立冷冻机(制冷量608KW)。其中,约克冷冻机从首班生产到末班停产,一直开着,只有周末停产时才关机。

为了方便,以下把1号日立冷冻机或2号日立冷冻机,用小冷冻机称呼。

4月底至10月底,广州天气炎热,一般情况下,只开启约克冷冻机无法满足生产对冷量的需求,还需要开启1台小冷冻机。按照以往的做法,天热期间,在首班生产时,就同时开启约克冷冻机和1台小冷冻机,直到末班停产时才关机。

如果有时候忘记开启小冷冻机,当冷冻水池的水温偏高时,约克冷冻机会发出语音报警,通知维修值班人员,及时把小冷冻机开启,以满足生产对冷量的需求。

楼主:
一台小冷冻机及其相关水泵的工作电压是380V,总电流大约是150A,总功率大约是75KW,即该机器启动后,每个小时需要消耗的电能大约75度。

广州地区工业用电的电费平均约是0.85元/度,小冷冻机系统运行起来每小时需要花费75*0.85=63.75元

当冷冻水池的水温降低后,由于没有低温报警,工作人员往往会忙着其它事而没有及时关掉小冷冻机,小冷冻机就一直保持在低负荷、低效率地运行,无形中浪费了很多电能。

楼主:
为了减少不必要的能耗,2022年7月份,计划把四台冷冻机关联起来,做个自动化控制系统,实现根据冷冻水池的水温而自动控制1号、2号冷冻机的启停。具体控制如下:

1.首班生产只需要开启主冷冻机(约克冷冻机或3号日立冷冻机);

2.同时,按下自动控制系统的启动按钮;

3.当冷冻水池的水温偏高时,自动控制系统将会启动1号冷冻机(默认情况下,优先使用1号冷冻机,可通过面板的选择开关,切换到2号冷冻机);

4.当冷冻水池的水温偏低时,自动化控制系统及时关闭已开启的1号冷冻机(或2号冷冻机),从而减少不必要的能耗,实现节能效果。

5.末班停产时,关掉主冷冻机;

6.同时,按下自动控制系统的停止按钮。

楼主:
8月底,冷冻机联机自动控制系统终于做好并投入使用

楼主:
以下是冷冻机联机控制系统的一些运行数据:

楼主:
数据显示,自从9月1号优化参数后,小冷冻机每个工作日的合计停机时间至少长达16小时!
若按照改造之前的运行方式,4月底至10月底,天气炎热,首班生产就开启约克冷冻机及1台小冷冻机,直到末班停产时才关机。那么,节省的电能可以按照小冷冻机的停机时间乘以小冷冻机的功率计算,即——

节省的电能=小冷冻机的功率×小冷冻机停机时间

保守估计,小冷冻机每个工作日的停机时间按照15小时计算,那么冷冻机联机控制系统每天能节省的电费大约是——

75×15×0.85=956.25元。

若每个月按照22个工作日计算,那么冷冻机联机控制系统一个月节省的电费大约是——

956.25×22=21037.5元。

4月底至10月底,共6个月,那么冷冻机联机控制系统1年节省的电费大约是——

21037.5×6=126225元。

网友A:
工作电压是380V,总电流大约是150A,总功率大约是300KW??这是怎么算出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指正!

应当是75KW左右,而不是300。

谢谢。

网友B:
估算你公司的用热量约1100KW左右,现在有的设备的开停就算手动配置都比较好办

网友C:
保障同等供冷量的前提下,经过10几天的优化运行同比电费下降了没?日立冷冻机水温到达预设值不停机吗(出水控制?回水控制)?把四台机器看做一台设备的四台压缩机分别占总制冷量的:37%、18%、18%、27%,根据供回水温度设置每台机器的开启、停机温度。这应当是基本的运行设置不能算作节能措施。

网友D:
老板看了数据会很开心,懂的都懂;公用工程的技改项目相对比较多的,但连续运行特性使实施技改相对困难。

网友E:
回复 网友A:
150*380*1.732=98724≈100KW

楼主(2022-10-16):
2022年9月份的22个工作日的停机时间在10月8日时统计出来了。

数据显示:

9月份22个工作日,小冷冻机总共开机时间是67小时16分,平均每个工作日开机3小时03分。

小冷冻机总停机时间是460小时44分,平均每个工作日停机20小时57分。

另外,有7个工作日完全不用开小冷冻机。

说明:2022年9月份广州的气温,每天最高温度不低于33℃,还是比较热。直到10月5号,才开始稍微降温。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算你公司的用热量约1100KW左右,现在有的设备的开停就算手动配置都比较好办

工厂所需的热量,与当天的产能以及气温有关,也与排产方式有关。

从以往的经验以及数据,可以看出,工厂所需热量的最大值大约是1100KW。

从12楼的数据可以看出,有时候凌晨会启动小冷冻机,而且有时候一天多次启动,如果手动配置要做到位,管理方面一定要做得非常好才行。

还是做成自动控制比较好,精准、方便、易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板看了数据会很开心,懂的都懂;公用工程的技改项目相对比较多的,但连续运行特性使实施技改相对困难。

是的,公用工程的连续运行特性,使得改造一定要提前做好安排,挑个合适的停产时间。

公用工程的设备,耗电量很大的,几乎占了工厂一半的电量。

在节能方面,可以重点关注公用工程,或许,会有比较大的收获!

楼主:
引用 网友E:
150*380*1.732=98724≈100KW

还要乘以功率因数。其值一般是0.8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