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编程软件安装不上什么原因?

楼主(2022-09-11):
安装OMRON 9.6 PLC编程软件时提示如图错误,什么原因?以前正常,被火绒误杀,关闭火绒一直安装不上。WIN7 32位系统

网友A:
用OMRON软件中的专用卸载工具(CXORemover)卸载,然后再安装,如果还不行,就再卸载,安装CXP 9.3 绿色安装版,安装后再将9.3软件卸载,重新安装9.6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