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9-11):
三菱5U plc能和不带网口不带485的触屏通讯吗?只有一个RS232九针孔。

网友A:
关键是你的触摸屏支持5U的通讯协议吗?

只要协议支持,物理接口加个485转232的转换器就能搞定了。

网友B:
触摸屏没有RS232口?

楼主:
触屏有RS232,5U没有

网友C:
具体触摸屏品牌型号
有些485连接不一定好用。

网友D:
我一直试了很久,拿232BD板来试,都没成功,算逑,再加一块485ADP,两之间做485通讯,我实在太难了!

网友E:
看看该触摸屏是否支持三菱FX5U的通信协议,如果没有5U的通信协议,那就走Modbus RTU协议,物理层的统一可以选一个232转485即可。

网友F:
三菱的FX系列的编程口是422模式,你把RD-接触摸屏的TX;TD+接触摸屏的RX;以前这样接过。

网友G:
算了,换个屏吧,估计你就想节约一个屏,换一个屏也没多少钱

网友H:
二手的屏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