操作面板失效

楼主(2022-09-12):
最近碰到一台FANUC加工中心,开机正常,就是操作面板没有任何显示,拆后盖检测面板24v供电正常,如图。请问各位大神这问题出在哪呢?谢谢!!

网友A:
应该检查输入输出电路。

网友B:
操作按键面板总该是有最公共的部分吧,比如电源,接线转接板

网友C:
这叫没有任何显示?

网友A:
回复 网友C:
楼主说的是操作面板,不是显示器,操作面板按钮旁边有个指示灯,这些指示灯不亮。这些按钮指示灯由输入输出模块控制,有专门的地址,并可以在PMC程序里监视查看,类似PLC,但是有区别的。

网友D:
面板灯不亮,这得修板子了

网友E:
电池没电了?看看锁机了吗?

网友F:
一般数控面板是5V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板上电池是没电了,我也怀疑个这个有关,如果是锁机了可以怎么开锁呢?

网友G:
面板坏了,不是锁机,数码管都不亮,看看有没有保险?

楼主:
回复 网友G:
找不到哪里有保险,抹在找找看,谢谢提醒

网友H(2022-10-31):
I/O板的电源故障,熔断器烧坏概率较大

网友I(2023-02-04):
楼主回复一下 解决了吗 什么问题

网友J:
这么久,应该是早解决了吧
有空可以来说下具体解决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