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9-12):
我通过看视频了解到Logo的历史版本型号,从Logo!到0ba! L 0ba3,0ba4,0ba5  0ba6直到0ba7.  现在又有Logo8.3    请问这个8.3与前面的型号是什么关系啊?

网友A:
一级级升级换代的关系,之前的是没有LAN网口的;

网友B:
看下手册、功能多了运行速度快了,支持指令多了、带网络接口以及新的支持TCP连接等 还带MODBUS-TCP

网友C:
很少用这个,建议看看对应版本的手册
我是宁愿买个二手的PLC也不用这个,这个也不算便宜,只是可以方便你不用电脑也可以编辑,实际还是一个简易PLC,说到方便性吧,也不如国产的表格编程逻辑控制,价格也没优势

网友D:
向下兼容功能更强大

楼主:
编程电缆是网线吧。

网友A:
回复 楼主:
Logo8的才有LAN,之前的有专用的编程线;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很少用这个,建议看看对应版本的手册
我是宁愿买个二手的PLC也不用这个,这个也不算便宜,只是可以方便你不用电脑也可以编辑,实际还是一个简易PLC,说到方便性吧,也不如国产的表格编程逻辑控制,价格也没优势
价格不便宜,但输出能力更强,带更大负载;使用电脑编程时也可以编稍微负责一些的逻辑,时序上的编程比plc方便。个人使用的的一点感受。

网友F:
台湾有款替代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