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9-12):
107BV通讯仪表 地址范围小的可以 一个仪表就是从0-30    触摸屏设置40000-40030 没问题,   另外一个变频器 地址是H3000开始的,十进制就是12288   这样就不行了。  写412288和12288 都会提示无效的输入值?  大家知道怎么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107BV通讯仪表 地址范围小的可以 一个仪表就是从0-30    触摸屏设置40000-40030 没问题,   另外一个变频器 地址是H3000开始的,十进制就是12288   这样就不行了。  写412288和12288 都会提示无效的输入值?  大家知道怎么弄吗
用412289试试看看行不行
另外你要看变频器H3000它支持的功能码呢
如果是03功能码,那么触摸屏就用412288或者412289
如果是04功能码,那么触摸屏就用312288或者312289
如果是01功能码,那么触摸屏就用412288或者012289
如果是02功能码,那么触摸屏就用312288或者112289

网友B:
组态时用这个试试

网友C:
不同的驱动范围不同

网友D:
地址错了,
H3000的十进制是12288没错,对应到六位地址是412289
具体看这篇文章:https://blog.csdn.net/AutoCtrl/article/details/1237955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