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伺服的角度问题。(20220913)

楼主(2022-09-12):
两台一样的机器,折弯角度是90度或者负九十度。
其中一台设置90正常。
另一台怎么设置500多,才转90度呢?

网友A:
伺服驱动器的电子齿轮比一样吗?
换算的系数一样吗?

网友B:
还有坐标起点

网友C:
伺服的参数问题;

网友D:
估计楼主的设置是在触屏上做的,但原来的屏设置数又没有做转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伺服驱动器的电子齿轮比一样吗?
换算的系数一样吗?
这个我们看不到。也没有通讯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坐标起点
他可以用伺服原点,也可以用机械原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伺服的参数问题;
同样的伺服。
是不是程序里面的换算公式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估计楼主的设置是在触屏上做的,但原来的屏设置数又没有做转换
是这样的,配方里面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伺服驱动器的电子齿轮比一样吗?
换算的系数一样吗?
这个我们看不到。也没有通讯线。
这样看来,你还是找厂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