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9-12):
macro_command main()
bool b=false
short nSecondS = 0,nSecond = 0
GetData(b, "Local HMI", LB, 0, 1)
if b==false then
return
end if
GetData(nSecondS, "Local HMI", RW, 10, 1)
nSecondS = nSecondS+1

SetData(nSecondS, "Local HMI", RW, 10, 1)

SetData(nSeconds, "Local HMI", LW, 10, 1)
end macro_command

楼主:
第一次扫描清零,后面还是计时

网友A:
如果你要从0开始的话,就把nSecondS =0改成nSecondS =-1

macro_command main()
bool b,c
short nSecondS
GetData(b, "Local HMI", LB, 0, 1)

if b==1 and c==0 then

nSecondS =0

end if
c=b

if b==1 then
 nSecondS = nSecondS+1
end if

SetData(nSecondS, "Local HMI", LW, 10, 1)

end macro_command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这个测试结果是到1就不动了,,我自己搞了一个清零的程序块,只在b=1首次调用,计时程序周期循环,也能实现,但是我需要对计时个“b为1时”计时,希望能做到一个程序块简单些,周期循环的程序有没有只执行一次的指令?这个计时程序必须选择1秒周期循环,加入清零指令,就周期清零了,这是个矛盾

是b为1上升沿置零,不是为0时置0,因为那个计时还要保留一下

网友A:
我的理解是,就在上升沿时清零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奇怪了,我反复核对反复测试,还是不行

网友A:
回复 楼主:
把你的程序截图上来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第一个数值不动,第二个关了就为0, 我现在想要一个信号启动,一个信号停止,信号不保持,只保持几秒钟

网友A:
LB0 LB1 改成复归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怪事,我照你的程序测试,就是不行,d不能保持为1, LW10为0不变,,,我昨天就试过反复修改测试发现,d要写入一个屏的寄存器地址才能保持,S要读取LW10才会累加,难道是屏的型号不同?  我感觉屏在反复扫描的时候,不管上次的结果重复初始化了,只有寄存器的地址才能保存前次程序的结果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怪事,我照你的程序测试,就是不行,d不能保持为1, LW10为0不变,,,我昨天就试过反复修改测试发现,d要写入一个屏的寄存器地址才能保持,S要读取LW10才会累加,难道是屏的型号不同?  我感觉屏在反复扫描的时候,不管上次的结果重复初始化了,只有寄存器的地址才能保存前次程序的结果

跟屏的型号应该是没有关系的,是不是地址有冲突了,新建一个工程,就只是测试这个功能看看。

我这个选的是tk6071iP,离线模拟是成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怪事,我照你的程序测试,就是不行,d不能保持为1, LW10为0不变,,,我昨天就试过反复修改测试发现,d要写入一个屏的寄存器地址才能保持,S要读取LW10才会累加,难道是屏的型号不同?  我感觉屏在反复扫描的时候,不管上次的结果重复初始化了,只有寄存器的地址才能保存前次程序的结果

跟屏的型号应该是没有关系的,是不是地址有冲突了,新建一个工程,就只是测试这个功能看看。

我这个选的是tk6071iP,离线模拟是成功的

试过,还是没用,哪里设置有关系? 按前面说的改了之后是成功的,就是加了写入和读取之后就可以了

问题已解决,谢谢版主!

网友B:
你的D变量在什么地方用掉了吧

楼主(2022-11-07):
引用 网友B:
你的D变量在什么地方用掉了吧

不知道版主是用的哪个版本的软件,我是用的最新的,按照他的程序反复测试就是不成功,屏的型号也是按他的选,什么都没做就这么简单的指令,就是没成,几个月了至今没搞清楚哪里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