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9-13):
最近需要给电机定子(无转子)做通流试验(通恒流交流电,测电机定子温升),能否将变频器作为三相恒压源或三相恒流源来用,有变频器品牌推荐吗,还有变频器设置上有什么特殊要求吗。

网友A:
用三相可调变压器啊,故障率低,抗过载能力强 用变频器的V/F模式也可以

网友B:
变频器好像是由IGBT产生脉冲电压,用到电源上需经电感过滤。之所以可以直接用来控制三相异步电机是因为电机线圈也相当于一个电感。

网友C:
给电机定子通电,无转子。
那么导通的电流怎么做功?没有转子就无法将电能转化为机械能,只能凭空产生磁场,然后产生的磁场又没办法消化,极易导致普通的电机定子线圈出问题。所以维修电机线圈的修理铺重来就没有这个测试项目。

一个电机都因缺失主要运转部件(转子)而不能正常工作,给它通电就是在不正常的状态下,去制作不可控的现象,的那么你这样测试是干啥用的呢?

网友A:
回复 网友C:
说了测定子温升 用变压器比较方便一些

网友D:
用三相可调变压器

网友E:
不能用变频器。变频器电流谐波会增大电机温升,测量结果不准确。应该用调压器配合低压变压器,这样出来是标准的正弦波,测试结果才有意义。如果测量时间较长,市电出现电压波动,还应该在前面配一台自耦调压式稳压器。也就是 市电-->自耦调压式稳压器-->手动自耦调压器-->变压器-->电机。
如果成本高,可以考虑变频器出口带正弦波滤波器,普通变频器用的正弦波滤波器肯定是达不到要求,肯定需要订做,并且电机不同滤波器也会不同,成本也不低呀。
如果测试要求不高,用变频器加正弦波滤波器的方案倒是问题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