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罗克韦尔的CCW软件

楼主(2022-09-13):
ccw连接micro850时报 “被用户锁定”的错误,要怎么操作?

网友A:
是不是程序被加密了?用ControlFlash重新刷固件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程序被加密了?用ControlFlash重新刷固件试试
复位后重新下载程序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