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9-14):
1.首先通过浏览器(地址栏输入:192.168.1.222)进入到多功能交换机后门设置界面里参数设置,进入多功能交换机A型基本参数设置界面,将交换机A型IP地址改为192.168.0.10,对应绑定映射PLC的IP地址改为192.168.0.20(该地址为1200PLC实际IP),SWITCH改为0,便于SMART LINE触摸屏V区与1200PLC的DB1对应。

2.在 WinCC Flexible 中【连接】——【接口】选“以太网”、通讯驱动程序选“S7-200”、PLC设备[地址]填入多功能交换机内置 IP 地址 [默认:192.168.0.10] ,【循环操作】打对号“√”;另外SMART LINE 触摸屏(HMI)的 IP 地址也应设置在同一段内,例如:192.168.1.240(最后一网段地址是大于200的)。

3.博途里面在线诊断看一下PLC要运行状态,IP地址为192.168.0.20

4.博途中的设备组态--->属性--->防护与安全--->连接机制---->允许来自远程对象的PUT/GET通信访问打“√

5.PLC子网掩码固件版本等参数参考

6.电脑IP地址如下设置

7.分别ping下触摸屏、交换机、PLC都可以ping通

8.进到交换机诊断调试界面如下,触摸屏上有数据通讯了,也能找到PLC的MAC地址了

9.通讯已经建立连接,如下

10.附图触摸屏IP地址如下

网友A:
一个smartline + 交换机不比basic屏便宜,为啥脱裤子放屁多此一举。。。。。。。。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交换机才500多,一个smart屏也就1000,这样还不够接节省成本吗

网友A:
回复 楼主:
能想到这办法的也是高才,那不如直接用威纶通,用昆仑通态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国内的触摸屏当然是可以的,一般客户都是指定西门子品牌的才会使用这种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