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9-14):
红圈中的这个容量可以选择从2MB到32GB  这个是啥意思,是选择内存卡大小的容量么? 我看选多大都可以。没明白怎么用

网友A:
如果你不在乎费用的话,当然选择越大越好,但是对于不同容量的SD卡,其售价是有明显差别的。

SD卡用于保存用户程序,保存DB块数据,配方,HMI数据或者用于更新PLC的硬件版本。

最后,请勿使用市售的读卡器对其进行格式化,否则将不能用于PLC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不在乎费用的话,当然选择越大越好,但是对于不同容量的SD卡,其售价是有明显差别的。

SD卡用于保存用户程序,保存DB块数据,配方,HMI数据或者用于更新PLC的硬件版本。

最后,请勿使用市售的读卡器对其进行格式化,否则将不能用于PLC中。

请问 我CPU的卡是12MB的  但是我能选择24MB  也能选择256MB 是什么情况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不在乎费用的话,当然选择越大越好,但是对于不同容量的SD卡,其售价是有明显差别的。

SD卡用于保存用户程序,保存DB块数据,配方,HMI数据或者用于更新PLC的硬件版本。

最后,请勿使用市售的读卡器对其进行格式化,否则将不能用于PLC中。

请问 我CPU的卡是12MB的  但是我能选择24MB  也能选择256MB 是什么情况

因为存在这样一种情况:提供不同的最大容量的选择供用户评估程序需要资源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