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东西大家用的多吗?第一次接触

楼主(2022-09-15):
好像静态的不能检测。

网友A:
我们摆渡车上有这个,可以检测前方的障碍物,静态动态都可以,当安全开关用

网友B:
我们叫它区扫,检测里面是否有人或者障碍物的。
静止和动态都可以检测,用处相当于二维的安全光栅。

网友C:
使用是其他品牌的,我们是用于静态环境,机器自带的,通常都把这个功能取消了。

网友D:
区扫,这玩意主机厂自动线上常用,防止人员在设备运转状态进入设备工作区域的。我以前公司停产断电坏了好几个而且还是sick的(捂脸)

网友E:
安全防护,挺好的

网友F:
没用过,这东西要多少钱?

网友G:
KEYENCE的区域安全扫描仪,就像我们平时电梯上的安全光幕,只不过这个是一个扇形区;

网友H:
sick的这种可不便宜,以前用过,通过软件设置扫描区域,当时通讯的还是串口。我记得对移动的物体有效。

网友G:
回复 网友H:
KEYENCE的这个价格不一定会比SICK低,这个接口用USB口,可以用SZ-H1S软件来设定有效区域;

网友I:
激光扫描仪,遇到过西克,劳易测。这一个 要几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