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9-15):
各位老师,PIC程序里面写了加减速程序,伺服驱动器里面还要设置加减速时间吗?求指教

网友A:
如果是位置模式,驱动器都没有加减速时间设置的。

网友B:
看你的具体用法

网友C:
你这个是PIC,还是PLC?
PIC是单片机

网友C:
我一般都是有加减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