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9-15):
大家好,步科触摸屏前能不能像昆仑通泰屏一样有数据转发功能?

网友A:
数据转发功能?

能否说具体一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版主,百忙之中回复,是这种情况,触摸屏通过485口和变频器通讯读取数据,昆仑通泰屏可以把数据转发给上位机组态软件,步科触摸屏研究半天没有找到这个功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版主,百忙之中回复,是这种情况,触摸屏通过485口和变频器通讯读取数据,昆仑通泰屏可以把数据转发给上位机组态软件,步科触摸屏研究半天没有找到这个功能

你的意思昆仑通泰屏有一个通讯口连着变频器,还有一个口连着电脑,电脑里面装了组态软件。

然后变频器的数据通过触摸屏传给电脑的组态软件。

如果是这样的话,应该是可以的,一般的触摸屏都支持两个通讯的,

就是一个通讯口做主站去读取变频器的数据,然后利用触摸屏的数据传输功能,把变频器的数据传送给触摸屏自带的地址。

另一个口做从站,让电脑的组态软件去读取。

至于具体的操作,你还是找步科的技术支持吧,因为我没用过步科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数据转发功能?

能否说具体一点
打个比方,一个口做Modbus RTU主站对从站进行读写操作,另外一个口或者网口可以做Modbus RTU从站或者Modbus TCP服务器,那么另外一个主站或者客户端就可以对触摸屏进行读写操作,进而对这个设备进行读写操作。

网友C:
可以的,在公共窗口启用个定时器,用定时器触发

网友D:
回复 网友B:
感谢,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感谢,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好,你设备组态时怎么选择的,为我这个界面没有 数据源有变化才传输和双向传输 这俩个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