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数据传输问题

楼主(2022-09-16):
我想问一下 如何把txt文件里的数字传送到信捷plc的D寄存器中

网友A:
信捷貌似没有这个功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信捷貌似没有这个功能
电脑上位机实现这个功能?!

网友C:
听版主的,好像上位机是比较好的选择。
其他不知道什么可以了 ?

网友D:
可以用ARM芯片做一个专用板子,能够实现你要的功能。

网友E:
可以从数据库查询数据到PLC的寄存器,配置如下图:
案例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