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9-16):
继电器能够长时间吸合吗?

网友A:
正常使用就是可以一直吸合只要通电,但是实际上交流电是50Hz频率波动,中间会过0。导致那一刻会松开。然后立刻又吸合。旧的继电器发出滋滋的噪音就是这个原因。我有时会上继电器资缘网查资料你也可以去看看!

网友B:
一般都没问题
特殊的不可以,比如栓锁继电器,磁保持继电器....只能给它短时间通电

网友C:
可以的,但实际上应用如果你要长时间工作的话,选型时候要严格把关,部分质量不好的会出现线圈烧了

网友D:
一般情况下可以的

网友E:
额定电压下,可以一直吸合的

网友F:
我能说这个是一问一答的广告贴吗

网友G:
一般情况下,继电器是可以长期吸合的,但对于高精度的仪器来说还是有问题的,会产生数据不准或误动作。

网友H:
多长时间?连续一个月?普通的除了考虑发热外,一般没什么问题;

网友I:
正常使用都是这样

网友J:
继电器品种太多,只能说有的可以有的不行。

网友K(2023-04-01):
环境温度不高可以吸合10万年!如果环境高温,最好改用脉冲型的。虽然贵点,但是省电,而且永远不会烧线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