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9-16):
有极继电器与无极继电器的区别?

网友A:
有极继电器(polarized relay)直流有极继电器。简称有极继电器。这种继电器具有反映外来输入信号电极(正负极)方向的功能。

主要特点:
①在继电器的磁路结构中有永久磁铁或起永久磁铁作用的局部线圈。
②继电器衔铁动作受2 个独立的磁系统控制:一是由输入线圈电流产生的电磁系统控制,它所产生的磁通称为控制磁通φk;二是由永久磁铁所产生的永磁系统控制,其所形成磁通称为极化磁通φj。
③灵敏度高,有极继电器只需较少的安匝值就能动作。例如:有的动作安匝为1~4,而无极继电器一般需要50~200安匝。
④动作时间较快,最快的有极继电器只需要1~2ms, 甚至更少。而无极继电器则需要10~100ms,有些大型继电器动作时间还要慢些。
类型有机继电器的结构形式多种多样,一般按磁路结构来分类,可分为串联式、并联式(或称差接式)和桥式3?种
我有时会上继电器资缘网查资料你也可以去看看!

网友B:
如果指定是线圈,抛开指示灯
有磁石;快速相应;+-吸合自保持,-+释放

如果是指触点,是直流功率继电器,内有消弧装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