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9-16):
继电器适用的电路,是否对负载性质有要求,比如有的继电器适用感性负载,有的继电器适用阻性负载?

网友A:
普通继电器所标示的额定值一般均指阻性负载下的能力值。感性负载工厂很难有统一标准做实验。
若在感性负载下,频繁出现冲击电流的话,很容易引起触电粘连甚至烧毁。所以现在市面上有专门的耐冲击电流的继电器。一般都取得TV认证,例如TV-5,TV-8等。
现在比较火的智能家居行业里这个问题比较多,特别是在LED灯控应用中,传统继电器很容易出现触点粘连烧毁的情况。采用TV认证的继电器情况就会好很多。我有时会上继电器资缘网查资料你也可以去看看!

网友B:
资料一般都有说明
感性=0.4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