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控制送料展平

楼主(2022-09-16):
伺服电机带动减速机,然后若干齿轮带动轧辊。
现在送料尺寸忽大忽小。
怀疑齿轮游动间隙大,调紧了没起作用。
会不会丢脉冲?
脉冲当量能否调小一些?
伺服是杂牌,是不是尺寸根本就不稳定?

网友A:
突然出现的故障?之前有没有正常过?

网友B:
机械传动的间隙,伺服电机连轴器,测长编码器没压紧 还有材料没张紧都有可能

网友C:
感觉没有讲清楚。

网友D:
扭矩不够????

网友E:
如果你的设备是扎光机的话,建议你检查一下张力控制,这个应该张力没控制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突然出现的故障?之前有没有正常过?
新买的设备

楼主:
这个改完没啥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械传动的间隙,伺服电机连轴器,测长编码器没压紧 还有材料没张紧都有可能
编码器在电机上,应该没问题。其他就不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你的设备是扎光机的话,建议你检查一下张力控制,这个应该张力没控制好
是一台抱箍机

网友A:
新买的设备肯定还没过保修,可以找售后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买的设备肯定还没过保修,可以找售后来
杂牌,外加疫情,所以。。。??

网友F:
找厂家靠谱一些,这些问题他们日常肯定经常碰到,直接微信视频比论坛快多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买的设备肯定还没过保修,可以找售后来
杂牌,外加疫情,所以。。。??

电话、微信视频沟通一下就行了,所以跟疫情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