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轴nc报警

楼主(2022-09-16):
这个问题如何形成,怎么解决。

网友A:
都提示Z轴了,那就检查Z轴为什么报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提示Z轴了,那就检查Z轴为什么报警
一头雾水,不知nc是啥,常闭么?

网友B:
估计楼主是没看过保养手册,一般常见的故障手册是有提示处理方案的,这个NC可不是接触器的常闭哦

网友C:
倍福的NC是轴功能,负责控制轴,轴功能块错误或者跟随误差那些NC都会报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倍福的NC是轴功能,负责控制轴,轴功能块错误或者跟随误差那些NC都会报警
厉害,直击要害,看出来是倍福的了。您再详细讲讲,具体病灶怎么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