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9-17):
在众多的伺服电机当中,我个人发现只有FANUC的伺服电机编码器可以在现场更换,以前增量式编码器更换了就能正常使用,绝对值编码器更换后,重新设置参考点就能正常使用。其他品牌的伺服电机编码器都要调零,无法在现场直接更换,给维修造成很大不便,各位有没有在现场简便调零的方法呢?
最近就有一台数控车床7.5kW伺服主轴电机的编码器坏了,用户自己购买更换了,但只能低速运行,一提速马上报警AL01过流,或AL06过载报警。驱动器已经返厂检修,说是好的,现在有点进退两难了。

网友A:
那就是没调零啊 这个技术各个品牌都不一样,而且资料非常不好找

网友B:
那两个报警实际上就是编码器故障,有可能是编码器的数据不对,也可能是编码器的相位不对

网友C:
可以现场调零的,你这个问题就是没有进行调零

网友D:
对于会的人来说都很简单,三菱和FANUC把编码器安装方法不一样而已。其他的伺服电机也是可以现场调零的。

楼主:
不会调零啊,悲剧了

网友E:
不支持现场调零的伺服电机换编码器是门生意,没人告诉你方法的。电机花钱寄出去找专业人士调吧!该花钱还得花钱!

网友F:
台达的吧,可以现场调,

楼主:
回复 网友F:
欧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