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图DB块的使用问题

楼主(2022-09-18):
如图,我这边由于屏传过来的配方数据较多,想试着把“仅存储在装载内存中”选项勾上,但就不知控制屏能通过通讯方式往这个区写数据吗?我自己在博图里面模拟仿真是不能直接监控这个区数据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图,我这边由于屏传过来的配方数据较多,想试着把“仅存储在装载内存中”选项勾上,但就不知控制屏能通过通讯方式往这个区写数据吗?我自己在博图里面模拟仿真是不能直接监控这个区数据的。

楼主:
谢谢大神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