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9-18):
菜鸟一枚,前几天可以正常传送,貌似我用U盘试着备份还原了一下,今天测试通讯不上了。备份时U盘也不识别了,是不是哪里有问题还是硬件坏了。谢谢各位大神。

网上找个测试ip的貌似没问题

网友A:
屏里面的连接测试下看有没有,能PING通就能连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屏里面的连接测试下看有没有,能PING通就能连上
屏里面的连接测试,能指导下怎么测试吗?谢谢

网友A:
回复 楼主:
你还是检查下电脑有没有虚拟网卡设置的IP差不多或者换个IP看看

网友B:
电脑IP是什么?

楼主:
192.168.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