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9-19):
三菱plc监控时非常卡是怎么回事呢 除了传输速度还会存在什么现象?

网友A:
有点想吐槽,最起码你型号和通讯方式要说明下,这么笼统得提问我们又不是大仙

网友B:
如果是串口通讯的话,首先怀疑USB转232的转换线。

网友C:
监控卡的话,怀疑你的线有问题

网友D:
换一条质量好一点的数据线

网友E:
感觉通信线差。

网友F:
感觉通信线差

网友G(2023-12-19):
电脑上换个口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