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简易运动模块 报错

楼主(2022-09-19):
各位大佬好!
请教这个报错一般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极限速度与实际运动速度还有很大距离,为何频繁报错呢

网友A:
就是程序问题,最好再多研究和监控下~~

网友B:
你速度是不是设置0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啥都没动,就是该伺服电池没电了重新设置了一下原点,就挂了,你说的是最大速度PR.8 吗 10000我实际速度才30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 我感觉不是程序问题,因为设备运行两年了,没啥问题,就是最近一次电池没电了,重新设置了一下原点,然后就这种报错了。总感觉哪里有问题

网友B:
回复 楼主:
电池没电了,我记得是要在通电的情况下更换电池,要是断电换的,重新设置原点后,还要再断一次电,再回零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 你的这个方法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