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佛斯变频器面板闪烁!!!

楼主(2022-09-20):
公司自用的一条FC111-37KW变频器上电出现面板闪烁情况,查起源于2844芯片频繁启停。电路板为多层,跟线麻烦。哪位大佬手里有电源部分原理图的,拜求!!!

网友A:
肯定是电源故障了,重点检查电源中的电解电容,特别是电源启动电路以及5V和12V电路,关于UC3844电源电路维修方法本坛帖子多得是,你可以自己去查找。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主要是2844芯片正常,第一脚的电位异常,由前面的239比较器控制启动,但是239不知道检测哪里的电压,跟线麻烦!!!!多层线路板!!!

网友A:
回复 楼主: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24929
本坛szh123456版主大师奉献的资料,你可以参考!祝你修复成功!

网友B:
屏幕闪烁多为电源后级负载短路引起开关电源负载过重保护,最常见原因有L239上边的BCP55,FQT7N10L,2955和驱动部分对管击穿,TL431损坏也会表现类似现象。模块炸机表现此种现象居多,希望对你有帮助。

楼主:
目前跟线发现2片驱动芯片TD350E的8,9脚短路,测其电阻为4.4欧,后级驱动电源发生器的前级LM211发热,独立通电13V电流超90MA。断掉线路后,通电键盘常亮不再闪烁,等配件换后再发!!!

网友B:
如果LM211发热,测量输出对管有没有损坏(SOT-23封装三极管),模块炸机殃及供电损坏的最好供电每个器件都排查一遍。

楼主:
近日试运行,竟然发现在手动运行状态下无法显示运行电流。不知道fc111 的面板如何监控运行电流。哪位高手告知!!!拜谢!!!

网友C:
负载电机太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