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9-20):
师傅们,二个伺服电机中间夹着工件,立即速度模式启停,频繁工作,用什么方式控制同步能实现?

网友A:
看看这个帖,用的是脉冲做的同步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85847

网友B:
直线插补可以吧

网友C:
分频脉冲同步,即用第一个驱动器的分频脉冲输出,接到第二个驱动器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分频脉冲同步,即用第一个驱动器的分频脉冲输出,接到第二个驱动器上
我这个要求快速启停,原来单个伺服电机的时候用立即速度模式,你说的这种可以快速启停吗?

网友C:
回复 楼主:
可以啊,就是相当于脉冲位置控制,从机自身加减速是0,整机加减速时间取决于主机

网友D:
如果不限供应商
可以看看杰美康一拖二伺服    一个控制器两个伺服   自带龙门同动功能   你可以去看看    直接发脉冲就可以了   省去控制器来做凸轮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不限供应商
可以看看杰美康一拖二伺服    一个控制器两个伺服   自带龙门同动功能   你可以去看看    直接发脉冲就可以了   省去控制器来做凸轮
好的,谢谢你,我先去了解一下这个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啊,就是相当于脉冲位置控制,从机自身加减速是0,整机加减速时间取决于主机
主机用脉冲模式启动停止肯定需要加减速时间吧?

网友C:
回复 楼主:
主机可以用任何控制方式,速度模式,位置模式都可以,然后通过驱动器输出一个分频脉冲,就是Ao+,AO-,BO+,BO-,当做从机的给定位置脉冲,再通过调整从机的电子齿轮比来调整同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机可以用任何控制方式,速度模式,位置模式都可以,然后通过驱动器输出一个分频脉冲,就是Ao+,AO-,BO+,BO-,当做从机的给定位置脉冲,再通过调整从机的电子齿轮比来调整同步。
今天有时间测试了,按照师傅你的方案,我把主伺服电机还是按照原来模式,接近开关控制多段速里的立即速度模式运行,主伺服驱动器输出编码器信号A+,A—,B+,B—信号到从伺服驱动器,设置脉冲控制模式里的增量编码器信号控制,从伺服能跟随主伺服运行,但速度不能太快,在额定转速3000没问题,设置到4000,从伺服立马报警,有时间再看一下说明书,修改参数试试,能否达到5000转运行…

网友C:
回复 楼主:
报警的话可以看看是不是内置电阻容量不足,速度太快的话要考虑制动和负载惯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报警的话可以看看是不是内置电阻容量不足,速度太快的话要考虑制动和负载惯量
已经加制动电阻了,主驱动器用多段速里的立即速度模式,设定5000转速度设备已经运行二个月了都没有问题,现在这个从驱动器在桌面测试超过额定3000转就报警,放假回去后修改参数再试…

网友E:
插补,凸轮,轴组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