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9-20):
求助!一台机器有个安全门,设备每次停下后需要打开安全门清理里面的剩余物料,安全门装有一个机械限位,门开就不能启动设备,但是有一些工人强制这个限位,安全门在开的状态下启动运转设备,有没有好方法限制启动?

网友A:
这是管理上最简单的问题,非得要工程师来解决!最可靠的方法就是安装一台区域检测设备,区域内有人就停机。但成本高,简易点的就是程序里给门开关做一个上升沿触发,停机之后必须检测到门开关断开的下降沿,启动之前必须检测到门关的上升沿。另外最好可以设置两个门开关,且距离远一些,关门的时候检测这两个门信号动作的同步性,如大于1s则判断门关闭异常,防止工人用手扳住两个开关捆起来。
总的来说,这些措施都是治标不治本,安全管理要跟上才是应该的。

网友B:
回复 网友A:
说的到位!赞成你的观点!

网友C:
改成霍尔的,工人去找磁铁没那么容易找的到

网友D:
换机器人,听话,你不让他干的绝对不会去干;

网友E:
你这个情况就属于技防不如人防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是管理上最简单的问题,非得要工程师来解决!最可靠的方法就是安装一台区域检测设备,区域内有人就停机。但成本高,简易点的就是程序里给门开关做一个上升沿触发,停机之后必须检测到门开关断开的下降沿,启动之前必须检测到门关的上升沿。另外最好可以设置两个门开关,且距离远一些,关门的时候检测这两个门信号动作的同步性,如大于1s则判断门关闭异常,防止工人用手扳住两个开关捆起来。
总的来说,这些措施都是治标不治本,安全管理要跟上才是应该的。

我感觉这样的事情以后会越来越多,因为现在安全生产越来越严,而工人难管理、难招人,所以就尽量在设备上想办法

尤其是生产与设备分开的,生产都会帮你想改善方案,他们帮你想个方案,动动嘴就行了,只要不多钱高层也会同意的

网友F:
安装安全光栅,只要有人在里面,设备就动不了!

网友G:
发现--扣钱
一点要在技术上防范--增加启动授权

网友H:
光幕和人体感应双保护

网友I:
既然禁不了,还不如换个思路,干脆就允许这样做,是否可考虑允许部分对安全没影响的动作?当然以上仅仅是我的看法,具体的还要结合现场实际情况而定。

以下是本人以前类似的改造经过,供参考:

继续介绍以上进口设备,该进口设备曾经差一点要出大事故。原设备的安全保护较可靠,按常规操作是不会出事的。但由于设备自动出料效率低,为提高产量,车间竟要求工人进入设备,人工辅助出料。其实操作人进入设备,只要打开安全门(安全门上接有保护开关),设备仍然是不会运转的。但问题是操作人进入设备后,为了接通风机进行辅助出料,竟然自己关闭安全门,从而失去了唯一的安全保护,此时设备上的任一开关都处于待命状态,随时都可以工作,安全仅仅寄托在操作人的谨慎操作上,一旦失误,后果不堪设想。由于那时正是80年代末,企业的安全意识也不高,也没有那么多的框框条条,对于以上严重违章行为,车间所有人都视而不见。

有一次,一女工按要求进入设备,准备进行辅助出料,可能是操作人大意了,理应开动的风机,竟鬼使神差的错开了设备,幸好设备速度不高(20RPM),并及时发现,随即紧急停机,设备仅旋转1圈,但机内一女工却吓的面如土色,尿了一裤子,当即瘫在地上……。事后厂里也没追究,也难怪,领导指派,这事怎么追究?追究谁?

当我得知此事后,非常清楚自己的能力,根本无法阻止,也不想多事。但作为一个设备管理人员,万一真的出了事,我多少也脱不了干系,况且我老婆也在那车间,这事说不定在哪一天也能发生在我老婆身上。考虑到既然无法阻止,人员必须进入设备,还不如对其进行安全技术改造,只要保证在人员进入时,仅仅接通风机,并切断设备(旋转部分)电源,以确保人身安全。经上报领导并获批准后,我利用设备的总控制开关的停止位置一空余的触点,以及门安全开关(打开位置)的空余触点,将两触点串联在风机电路中,同时将风机开关与主电路进行互锁。这样一来,人员若需进入设备开动风机,必须将总开关置于停止位置上,同时打开安全门,此时除了风机可以运行以外,设备上所有的电路都已被切断,即使误操作也不会出事,从而保证了人员的安全。从理论上说,该改动并未违背原设备的安全原则。

网友J:
用对射式红外感应开关

本蛇不信他会破解

网友K:
看区域内有没有其他热源没有的话加 人体感应开关

网友G:
引用 网友J:
用对射式红外感应开关

本蛇不信他会破解
直接拆了或短接

网友L:
请操作工读小说<<尘与土>>,以下为节选。

网友M:
注塑以前接触过,半自动的开关门效率低,后来安装了安全栅替代门,还有机器人取料时,操作工经常经常用东西卡住双手操作的一个开关,后来一个师傅改进加了时间继电器,类似一楼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