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9-20):
维控PLC的编程手册说明COM2可以通过RS485走MODBUSRTU通信,但是我想直接通过编程口COM1通信,开始我以为也是RTU,后来尝试之后发现是MODBUSASCII,按照手册说明D寄存器地址是从0开始,于是读寄存器200-210,我在D200-210通过编程软件写了一些数据,掉电保持。响应的结果都是0,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
是通信协议不对?还是寄存器地址不对?

楼主:
按照的MODBUSASCII通信方式发送数据,返回帧并不是错误帧,是标准的读取返回帧,只是数据为0
例如发送02 30 30 30 43 38 31 36 03 37 35
返回02 30 30 ...........30 30 03 34 33

网友A:
编程手册上没有说COM1支持什么协议?

网友B:
引用 楼主:
按照的MODBUSASCII通信方式发送数据,返回帧并不是错误帧,是标准的读取返回帧,只是数据为0
例如发送02 30 30 30 43 38 31 36 03 37 35
返回02 30 30 ...........30 30 03 34 33
你确定你发的Modbus ASCII报文是对的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按照的MODBUSASCII通信方式发送数据,返回帧并不是错误帧,是标准的读取返回帧,只是数据为0
例如发送02 30 30 30 43 38 31 36 03 37 35
返回02 30 30 ...........30 30 03 34 33
Modbus ASCII报文起始符是:
对应的ASCII码是3A
你这起始符都不对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说是支持PLC编程协议,这个就很模糊,我就按照三菱的去推测的ASCII

楼主:
回复 网友B:
难道我们看的不是同一种ASCII?起始符STX难道不是02H?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说是支持PLC编程协议,这个就很模糊,我就按照三菱的去推测的ASCII

手册上并没有说支持MODBUS,这个不能乱猜,再说就算是按照三菱(FX系列)的去试,三菱的编程口跟MODBUS也是没有关系的。

下面的链接是关版发的三菱FX系列的编程口协议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346397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有三菱FX系列通信口原版的手册

网友B:
引用 楼主:
难道我们看的不是同一种ASCII?起始符STX难道不是02H?
起始符不一定是STX
ASCII不一定都是Modbus ASCI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