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9-20):
现在工业通讯协议比较多,哪种是现在使用最多、推广最好的呢?

总线类的:CAN、DeviceNet、CC-Link、Profibus
工业以太网类的:Modbus、Profinet、Ethernet/IP、EtherCat、HSE、EPA、PowerLink、OPC、IO-link

网友A:
modbus最多,是事实标准。
opc次之。是推广标准。
其它都是各家或几家的联合标准,或者用途不是上位机。比如can。
总线类的通讯用在上位机是非常不合适的。因为一般上位机倾向以太网和串口,尤其是pc更是容易接受以太网。而有些总线需要特殊硬件或端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modbus最多,是事实标准。
opc次之。是推广标准。
其它都是各家或几家的联合标准,或者用途不是上位机。比如can。
总线类的通讯用在上位机是非常不合适的。因为一般上位机倾向以太网和串口,尤其是pc更是容易接受以太网。而有些总线需要特殊硬件或端口。
我也想说这段话,被版主给说了,只能给你点赞!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dbus最多,是事实标准。
opc次之。是推广标准。
其它都是各家或几家的联合标准,或者用途不是上位机。比如can。
总线类的通讯用在上位机是非常不合适的。因为一般上位机倾向以太网和串口,尤其是pc更是容易接受以太网。而有些总线需要特殊硬件或端口。
非常感谢

网友C(2023-03-13):
KEPServerEX 是行业先进的连接平台,用于向您的所有应用程序提供单一来源的工业自动化数据。该平台的设计使用户能够通过一个直观的用户界面来连接、管理、监视和控制不同的自动化设备和软件应用程序。KEPServerEX 利用 OPC(自动化产业的互操作性标准)和以 IT 为中心的通信协议(如 SNMP、ODBC 和 Web 服务),来为用户提供单一来源的工业数据。此平台是为满足客户对性能、可靠性和易用性的要求而开发和测试的。

网友D:
Siemens Suite for KEPServerEX 是 Siemens 设备驱动的集合,为了方便而将它们捆绑在一起。它提供一种简单且可靠的方法将基于 Siemens Ethernet 和 Serial 的 PLC 与设备连接到客户端应用程序,包括 HMI/SCADA、MES/Historian、ERP、IoT 和自定义 OPC 客户端应用程序。它支持常见的 Siemens 网络协议,包括 Siemens S7 Industrial Ethernet、S7 Multi Point Interface (MPI)、S5 Point-to-Point Interface (PPI)、S5 AS511 Current Loop 和 S5 3964R。

网友E(2023-08-01):
好书推荐《PLC通信协议及编程》
内容简介
本书讲解都是欧姆龙?西门子?罗克韦尔?倍福PLC官方公开的协议,欧姆龙主要讲解HostLink?Fins?无协议?Socket通信服务,HostLink协议包括C-mode和Fins两种协议命令格式,C-Mode相对简单但是只能访问到通道级别的数据无法直接访问I/O点的数据,Fins协议和C-Mod协议和相比稍复杂但是可以直接访问I/O点的数据,无协议和Socket的通信内容没有固定的协议可以自己编写,弊端是PLC端需要编写通信程序,AB主要讲解DF1协议?CIP协议?EtherNet/IP 协议,DF1协议在串口的全双工和半双工有所区别,本书着重讲解全双工的DF1协议,CIP(Common Industrial Protocol)通用工业化协议是ODVA工业化组织推出的一种通用工业协议,ODVA工业化组织已经有350多个成员所有的成员都支持CIP协议,EherNet/IP是ODVA和CI两大工业化组织共同推出的基于标准的以太网技术(IEEE 802.3与TCP/IP Socket相结合)的工业网络技术,EtherNet/IP使用标准的以太网和TCP/IP技术来传输CIP通信数据包,这两个个协议也是本书的一个难点。西门子主要讲解自由口通信?Modbus?开放式以太网通信,自由口通信和开放式以太网通,这三种通信协议都需要在PLC编程。倍福主要讲的ADS通信和TCP/IP通信,ADS通信是倍福官方推荐的通信方式但是需要用到倍福官方的动态链接库,TCP/IP不需要动态链接库但是需要在PLC端编程。掌握了这几种PLC通信协议后再开发计算机数据采集程序就可以直接用官方给出的协议和PLC进行通信。本书是从一个应用者的角度以最有代表性的四种PLC作为实例先把协议讲清楚然后紧接着就把协议带到C#编程实例里来实现,然后把代码也写出来并做一定注解,这样读者即理解了通信协议和通信方法又学会了如何使用这种协议进行编程工作,这两点提高了读者的阅读兴趣和工作技能。
?